基础的弱弱问题:如何配置Visual Studio 2005 SP1+ DDK(win2003 SP1)环境?

楼主:
基础的弱弱问题:
如何配置Visual Studio 2005 SP1+ DDK(win2003 SP1)环境?
各位同仁,帮我一下!
多谢!

网友:
也就是用Visual Studio 2005,DDK(win2003 sp1)构造WDM设备驱动程序开发环境!

网友:
没弄过,

帮顶下,MARK.

网友:
VS WDK和DDKWizard搭建驱动开发环境

下面是网址:
http://bbs.driverdevelop.com/read.php?tid-115542.html
http://bbs.driverdevelop.com/htm_data/37/0707/104109.html

注意事项:
1. VS 配置管理器->活动解决方案配置,选择WXP checked
2. 新建系统变量

  变量名:WXPBASE
  变量值:C:\WINDDK\7600.16385.0

  变量值根据自己的情况修改。变量名情况如下:
  Windows 2000 DDK:W2KBASE
  Windows XP DDK:WXPBASE
  Windows 2003 Server DDK:WNETBASE
  Windows Longhorn/Vista DDK:WLHBASE

网友:
你怎么写的是WDK?这个也可以开发DDK的东西么?
WDK能装在XP上开发么?

网友:
DDK是WDK的前身,后来改名叫WDK。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104/16/9d09f896-fd4b-4b6b-807c-990ddc63c35b.html

网友:
楼上,你给的那个链接里,好像还是没有回答能不能在XP下使用WDK进行驱动开发。
多谢。

网友:
偶现在在xp3下用WDK

网友:
一般是VC6+DDK,VS2005+WDK,文章不懂在哪里转的了....

1:首先安装好WDK,然后进入"开始"->"所有程序"->"Windows Driver Kits"->"WDK XXXX.XXXX.X" ->"Windows XP"->"x86 Checked Build Environment"在弹出来的命令行窗口中输入"Build",让它自动生成所需要的库,等待它执行完2:打开VS2005,在菜单上选择"工具"->"选项"弹出"选项"窗口,选择"项目和解决方案"->"VC++目录","显示以下内容的目录"

"可执行文件"中添加

"F:\WinDDK\7600.16385.0\bin\x86\x86" "F:\WinDDK\7600.16385.0\bin\x86" "F:\WinDDK\7600.16385.0\tools\pfd\bin\bin\x86"

"包含文件"中添加

"F:\WinDDK\7600.16385.0\inc\api" "F:\WinDDK\7600.16385.0\inc\crt" "F:\WinDDK\7600.16385.0\inc\ddk"

"引用文件"中添加

"F:\WinDDK\7600.16385.0\lib\wxp\i386"

"库文件"中添加

"F:\WinDDK\7600.16385.0\lib" "F:\WinDDK\7600.16385.0\lib\wxp\i386"

"源文件"中添加

"F:\WinDDK\7600.16385.0\src"

以上添加完毕直接按"确定"关闭"选项"对话框

如果编译出现C2144错误的时候,请把以上添加的文件向前移动(就是点击"选项"对话框中的向上的箭头按钮)

3:新建工程后

配置管理器:

新建:Checked

4:工程属性:

c++:

预处理器:_X86_

调用约定:__stdcall

LINK:

输出文件:后缀为sys $(OutDir)\$(ProjectName)。sys

不启用增量链接

输入: 附加依赖库:ntoskrnl.lib (说明:ddk的附加ntoskrnl.lib,wdm为wdm.lib)

生成清单:否

生成调试信息:是

生成映射文件:是

系统:子系统:本机(/SUBSYSTEM:NATIVE)

入口:DriverEntry

基址:0x10000

到这里就设置完成了里就设置完成了

网友:
sounds good, let me have a 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