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识别方向反了,想在软件上把它调整过来

楼主:
我用的是2450,wince5.0。

问题是:比如图标在桌面左边,我要点右边才能选中该图标!!

不想改硬件了,能不能在软件上作改动,把它调整过来??看了一下触摸屏的驱动,貌似也没有相应的调整的地方。

网友:
先做下屏校正嘛.

网友:
校正可能不行
改驱动
posX = GetTouchPos();
posX = X_MAX - posX;  //加上这行

网友:
是不是硬件接反了?

网友:
都说了不想改硬件了

网友A:
在注册表里有触摸屏的内容CalibrationData,里面的数值就是对触摸屏进行校准后的五个坐标值,你可以根据你的现象判断这个五个坐标的位置,然后直接在注册表里面修改这五个值的顺序,生成新的NK,下载,就OK了。

网友:
同意L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校正可能不行
改驱动
posX = GetTouchPos();
posX = X_MAX - posX;? //加上这行

我改了一晚上驱动,还是没改通,貌似不止改一两个地方哦!!

引用 网友A:
在注册表里有触摸屏的内容CalibrationData……

这个校正我也是知道的,但是我现在状况是笔尖向左移动,显示的鼠标是向右移动的!!X轴反了
这个5点校正是在屏幕XY识别方向正确的前提下校正才好使的啊。

修改驱动真够麻烦的呢…………修改不明白了

网友:
试试手动修改注册表CalibrationData的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注册表里有触摸屏的内容CalibrationData……

这个校正我也是知道的,但是我现在状况是笔尖向左移动,显示的鼠标是向右移动的!!X轴反了!
这个5点校正是在屏幕XY识别方向正确的前提下校正才好使的啊。

修改驱动真够麻烦的呢…………修改不明白了

这个问题比较抽象,不好解释。
我的意思是,在触摸屏的校正中,需要五个点,这五个点就是一个坐标系,五个点的位置就是有规律的。而出现你这种请款,就是坐标系的原点变化了,才导致这种情况的。
而你根据五点的数值也能摆出一个坐标图出来,然后再一个方向一个方向的改变,来推测你所用的触摸屏的坐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主要是要抓住五个点的值还有这五个点的方向,一个一个排列组合,一个一个的排除,也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校正可能不行
改驱动
posX = GetTouchPos();
posX = X_MAX - posX;? //加上这行

我改了一晚上驱动,还是没改通,貌似不止改一两个地方哦!!

引用 网友A:
在注册表里有触摸屏的内容CalibrationData……

这个校正我也是知道的,但是我现在状况是笔尖向左移动,显示的鼠标是向右移动的!!X轴反了!
这个5点校正是在屏幕XY识别方向正确的前提下校正才好使的啊。

修改驱动真够麻烦的呢…………修改不明白了

咱们的驱动结构不一样,呵呵
触摸屏是电压的ADC,把ADC出口数据做变换,就改一处就好了,但是貌似你那个...

网友:
果然是校正一下就好了,不需要改驱动,哈哈,谢谢各位

网友:
哥们,这么多热心人,赶快散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