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从串口3脚窃电的办法或IC

楼主:
大家好,我想从串口3脚上窃电,请问谁有办法?或者告诉我用什么IC可以,市面上一直有这个东西,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到的,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呀,我知道电流不大,没多大用,但是我很想知道它是怎么做成的。谢谢啦 !!

网友:
easy,串口输出能力多大,就可以用多大的电。
关键是要将+-5V,以前是15V的电压降到你需要的范围,一个buck就行了

网友:
串口输出能力不大吧,而且也不会比5V高多少,串口的管脚应该是逻辑1,电平应该是-5----- -15V之间。

网友:
没大意义。

网友:
串口波动怎么解决呢?

网友:
  会影响传输效果的

网友:
宁可用146789没有用到的脚 来接个电源来供电

网友:
还是从U口取电吧。

网友:
RS232 + - 15V  9 ma

以前 用 2个 三极管 做个  232 电平转换 给公司 省了 一个 MX 232 的钱 想想后悔死了 忙了半天 也没有落好 哎 。。。

网友:
谢谢个位大哥的回复,非常感谢!你们说的很对,我不但从3脚上取得一个电流很小的电源,还要不影响3脚上数据的传输,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接处这个,我也是的。
但是这类东西就有人做成,还做的很成功,现在就是找不到那个人了,我还有一个朋友也说会做,但是它找不到相应该的IC,IC的作用就是转换电源使的,它叫开关电容电压转换器。有人知道此类信息的请帮帮忙!!!!!!!

网友:
1、RS232的驱动能力有限,在传输信号的同时提供电源,一定要使这个电源所带的负载轻一点,
以不至于影响到信号传输。较好的方法是用除RX、TX之外的信号线提供电源,但这样做需要程序的
支持,我们使用RS232转UART的东西有的能用可在另外的程序中就不能用,就是这个原因。

2、“开关电容电压转换器”之类的东西,没有什么高深的,为什么现在市面上用这的不多,
就是因为它的效率,对于小功率的场合,效率达到六、七十已经相当不错了,相比之下,还不如直接
来个线性稳压或者加个稳压二极管省事。楼主应该想到,如果它真的那么神,这个电路为什么没有推广?

网友:
“或者告诉我用什么IC可以”,如果你做过开关电源,这样的IC很多,但小功率、高效率的就不多,
过去我曾关心过这个问题,好象AD公司有。但做下来还不如再配个电源的好,

网友:
这个做下来不太稳定哦~~~

网友A:
以前没玩过”开关电容电压转换器“,网上下载了一份TL7660的资料看了一下。确实是小电流的地功耗解决方案。效率高达96%以上。用于串口取电是可以的。不过我自信用普通开关电源芯片也能做到90%,不知道TL7660价格如何?
因为RS232的静态电平是-5~-15V,这个取电电路需要将这个电压转换成+5v或3.3v给MAX3221,51等芯片供电--LZ这是你的需求吗?如果用TL7660之类的似乎不能将负电压转换成正电压?我自己搭了个电路将-5V10mA的输入转换成+5V9mA输出,仿真结果ok,
-5~-15V转成-5V给51等供电也可以,只是RS232电平要自己用三极管搭了。

网友:
费力偷那么点点电,麻烦又不省事的。

网友:
13楼说得很好,把你的QQ号告诉我,我的是113189835,我们单独聊好吗,我想要你的那个电路。
我也找到了7660,下图是一个232转485,它里面就用的是7660,它成功的从串口取出+3.8V,也不影响3脚上的数据传送,这个电压也是我想要的。
谁有下图的原理图呀,只有取电部分也行,有的请和我联系,上面有我的QQ,谢谢
[img=http://vip.cuntu8.cn/up/public/0906/26/12459882301262.jpg

网友:
谁有232转485里面的电源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玩过”开关电容电压转换器“,网上下载了一份TL7660的资料看了一下。确实是小电流的地功耗解决方案。效率高达96%以上。用于串口取电是可以的。不过我自信用普通开关电源芯片也能做到90%,……

哈哈,自信是要得的,自信=进步。我也很欣赏自信。
普通的做法,效率在90以上的,较大功率可以做到,象用在“窃电”的微功率场合就很困难,如果做过开关电源,你的回答会更精确。

网友:
上maxim,linear,ti的网站找降压(buk)的DCDC芯片输入电压-5-- -15的,一把一把的,现在的DCDC效率不上90%那还有人用吗

网友B(2009-07-07):
学习。。。
谁有232转485的芯片资料啊 ?

网友C:
232转485不光只有一个芯片,有几个IC加电路组成的,其中就有取电的IC7660,我就想要上画的取电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