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后的问题

楼主:
在make后,提示出现一个error
请指正错误在哪? 谢谢

[root@localhost qt-serial]# make

g++ -c -pipe -DQWS -fno-exceptions -fno-rtti -Wall -W -O2 -fno-default-inline -DNO_DEBUG
-I/working/qt/qt-2.3.7/include -o hello.o hello.cpp
In file included from hello.h:8,
                 from hello.cpp:4:
gps.c: In function `void set_speed(int, int)':
gps.c:28: warning: comparison between signed and unsigned integer expressions
gps.c: In function `char* gps()':
gps.c:147: warning: address of local variable `buff' returned
g++ -c -pipe -DQWS -fno-exceptions -fno-rtti -Wall -W -O2 -fno-default-inline -DNO_DEBUG
-I/working/qt/qt-2.3.7/include -o main.o main.cpp
In file included from hello.h:8,
                 from main.cpp:4:
gps.c: In function `void set_speed(int, int)':
gps.c:28: warning: comparison between signed and unsigned integer expressions
gps.c: In function `char* gps()':
gps.c:147: warning: address of local variable `buff' returned
main.cpp:19:2: warning: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working/qt/qt-2.3.7/bin/moc hello.h -o moc_hello.cpp
g++ -c -pipe -DQWS -fno-exceptions -fno-rtti -Wall -W -O2 -fno-default-inline -DNO_DEBUG
-I/working/qt/qt-2.3.7/include -o moc_hello.o moc_hello.cpp
In file included from hello.h:8,
                 from moc_hello.cpp:16:
gps.c: In function `void set_speed(int, int)':
gps.c:28: warning: comparison between signed and unsigned integer expressions
gps.c: In function `char* gps()':
gps.c:147: warning: address of local variable `buff' returned
gcc  -o main hello.o main.o moc_hello.o  -L/working/qt/qt-2.3.7/lib -L/working/qt/qt-2.3.7/lib -lm -lqte
main.o(.data+0x0): multiple definition of `speed_arr'
hello.o(.data+0x0): first defined here
main.o(.data+0x40): multiple definition of `name_arr'
hello.o(.data+0x40): first defined here
main.o(.text+0x0): In function `set_speed(int, int)':
: multiple definition of `set_speed(int, int)'
hello.o(.text+0x0): first defined here
main.o(.text+0x9c): In function `set_Parity(int, int, int, int)':
: multiple definition of `set_Parity(int, int, int, int)'
hello.o(.text+0x9c): first defined here
main.o(.text+0x1d4): In function `OpenDev(char*)':
: multiple definition of `OpenDev(char*)'
hello.o(.text+0x1d4): first defined here
main.o(.text+0x204): In function `gps()':
: multiple definition of `gps()'
hello.o(.text+0x204): first defined here
moc_hello.o(.data+0x0): multiple definition of `speed_arr'
hello.o(.data+0x0): first defined here
moc_hello.o(.data+0x40): multiple definition of `name_arr'
hello.o(.data+0x40): first defined here
moc_hello.o(.text+0x0): In function `set_speed(int, int)':
: multiple definition of `set_speed(int, int)'
hello.o(.text+0x0): first defined here
moc_hello.o(.text+0x9c): In function `set_Parity(int, int, int, int)':
: multiple definition of `set_Parity(int, int, int, int)'
hello.o(.text+0x9c): first defined here
moc_hello.o(.text+0x1d4): In function `OpenDev(char*)':
: multiple definition of `OpenDev(char*)'
hello.o(.text+0x1d4): first defined here
moc_hello.o(.text+0x204): In function `gps()':
: multiple definition of `gps()'
hello.o(.text+0x204): first defined here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main] Error 1

网友:
gps()重复定义

网友A:
只定义了一次gps(),为什么"multiple definition of `gp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定义了一次gps(),为什么"multiple definition of `gps()"

可能是.o文件重复包含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