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usb键盘驱动的问题,驱动了等于没驱动,郁闷!!!!!
bestall100
bestall100

网友A(2009-11-20):
usb键盘驱动的问题,驱动了等于没驱动,郁闷!!!!!
usb键盘的驱动按道理来说,在menuconfig选上HID就可以了
我的问题是,在/dev/下压根就没有input,还要手动mkdir /dev/input
然后,mknod /dev/input/kbd c 13 64
问题来了,这下 如果 cat /dev/input/kbd ,按键盘是可以看到信息,但是,console根本没有键盘的信息。
(顺便提一下,主机是通过串口连接目标板)
希望哪位大侠帮帮忙,郁闷好几天了。
键盘
问题

网友B:
麻烦楼主将系统组成说的明白一些。
个人理解如下:
PC机通过232串口连接目标板,
目标板上有键盘,键盘信息通过串口将数据发送到PC机。不知道对不对。本人愚笨,请赐教。
按照如上理解,PC机收到的串口数据,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处理该数据?

网友C:
在/dev/下压根就没有input?
不是吧,关注中希望说得更详细点

网友D:
你用cat /dev/input/kbd,说明驱动已经正常加载了,现在你的console看不到,只是你的驱动输出没有指向你的console,你可以自己手动指向你的console,或者修改驱动去,不过最好还是自己建个通道指下就可以,找到你的console对应的驱动节点,就可以。

网友E:
回1楼:
说白了,就是板子键盘驱动ok了,但是,大不出字来。
回3楼:
因为还是新手,对您所说的“建个通道指下”不太明白,我对驱动理解尚浅。请您能不能具体说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