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如何有效的从【应用程序】传输到【流驱动】中?

楼主:
2410 + CE5.0 + SPI流驱动

现在,【应用程序】需要频繁的把 100KB 字节的数组传送给【流驱动】;

特向各位高手寻求一种有效的方法,请指点迷津!

网友A:
writefile 效率不够吗?
可以共享一段地址空间,应用发event ,驱动处理数据。

网友:
当然,驱动中处理数据的线程优先级要大于应用线程,否则可能还不如调驱动接口高效。

网友:
writefile,readfile,Deviceiocontrol

或者自己写个接口,都可以做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writefile 效率不够吗?
可以共享一段地址空间,应用发event ,驱动处理数据。

请问,你指的【可以共享一段地址空间】如何做?

网友:
发现都是经常在eeworld混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ritefile 效率不够吗?
可以共享一段地址空间,应用发event ,驱动处理数据。

请问,你指的【可以共享一段地址空间】如何做?

就是应用程序和流驱动都访问相当的内存地址,一般的BSP中也会有这种方法

网友:
看了一下,其对应的是应用层API为以hFile作为参数的ReadFile,WriteFile,IOContext三个函数,hFile是指向设备的句柄,在ReadFile函数中,hFile将被写到hOpenContex参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