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at89S52  12M晶振 波特率为9600
发送为 1,2,3,4,5,6,7,8,9
串口助手显示为 81,82,83,84,85,86,87,88,89
请问各位赐教!

网友A:
你这数据,既不是ASCII码,又不是16进制码,也不是10进制。代码贴一下看看。

网友B:
楼主发送的字节位数,和接收的字节位数设置不匹配, 并且应该取消硬件流控制

网友:
设置得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数据,既不是ASCII码,又不是16进制码,也不是10进制。代码贴一下看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数据,既不是ASCII码,又不是16进制码,也不是10进制。代码贴一下看看。

......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送的字节位数,和接收的字节位数设置不匹配, 并且应该取消硬件流控制

正解

网友:
也可能是波特率不准.....发送的稍快些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建议楼主试一试其他的波特率,放慢一点。

网友:
你是怎么控制发送的?波特率只要在硬件支持范围内,那出错的原因应该就是你程序自身控制的问题了

网友:
haha,减去80就对了

网友:
你是不是点了十六进制接收了?或者发送的是‘1’,‘2’?

网友:
就是你两端参数设置不相同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确认一下是不是从串口发出的就什么。
如果串口发出的就是81,82,83,84,85,86,87,88,89 ,估计得仔细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
数制不对  十六进制吧老兄

网友: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