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 bootrom 编译问题

楼主(2009-07-29):
vxworks bootrom 编译问题
请问谁知道bootrom编译的时候,同样的代码,编译两次,编译出来的bin大小为什么会不一样?
make bootrom.bin
第一次编译结果是:
bootrom: 17024(t) + 74800(d) = 91824 (432464 unused)
不作任何代码改动。
make clean
make bootrom.bin
第二次的编译结果是:
bootrom: 17024(t) + 74784(d) = 91808 (432480 unused)
可以看到两者的数据段不一样。
请问这样对实际的运行会不会有影响?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第一个bin运行不正常。第二个bin运行正常。
数据
影响

网友A:
第二次的是正确的,make有时的增量编译的结果有问题,有些文件更改过了它没有进行编译,所以最好用rebuild all(即先clean 再build),如果你第一次就先make clean了那么两次编译的结果就是一致的了

网友B:
也不是,我编译时都已经clean过的了。结果还是不行。估

网友C:
压缩会对最后的结果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