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请教USB端口写数据~

楼主:
各位前辈大侠,
    我现在用一个USB接口的打印机,连接在Wince的PDA上,想直接发送打印数据到打印机。我在网上找了好几天资料都说要找到打印机设备的路径或者是名称,用CreateFile创建句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找到该设备。无法用CreateFile操作。
    我之前用过一台支持并口的打印机,用CreateFile("LPT1:"...)可以直接打印,但是现在这台打印机只支持USB接口,我找了很久的资料无法解决,无法获得设备路径。请问该怎么弄?请指点一下。

机器是NEC产的,系统是WinCE5.0(RAM)

QQ:84058681
MSN:Janlayn@msn.com

fan

网友A:
create("DSK1"..)试试看呢?还有你的wince驱动支持usb打印机吗?

网友:
海大的,?能搞定的,慢慢来

网友B:
你的打印机应该加载的是usb print类接口驱动USBPRN.DLL+打印机驱动。设备前缀名应该是LPTX。可能是lpt1/2/3...
通过注册表内找一下加载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eate("DSK1"..)试试看呢?还有你的wince驱动支持usb打印机吗?

请问如何查看是否支持USB打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打印机应该加载的是usb print类接口驱动USBPRN.DLL+打印机驱动。设备前缀名应该是LPTX。可能是lpt1/2/3...
通过注册表内找一下加载键。

我之前的一台机器是用lpt1访问的,但是我看了这台机器的说明,它只支持USB接口,不知支持其他的。
之前的打印机支持(RS-232,Parallel)接口。

网友:
你应该在组建添加一些组件,或者你要问你们驱动中是否支持usb打印机的驱动。我开发的是u盘,在wince中添加组建就可以了。打印机可能还要驱动的!

网友:
我现在用以前的驱动文件可以驱动,都是同一家厂商的打印机,只是现在这个打印机只支持USB。
随机带的驱动程序没有WinCE的。

网友C:
是不是要自己去开发USB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要自己去开发USB驱动?

不是,我是要想往USB打印机直接发打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