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mware6.0下Fedora9系统中的minicom设置后接arm没有反应

楼主:
对vmware6.0下Fedora9系统中的minicom进行设置,波特率115200,无奇偶校验,数据位8,停止位1,设置后显示115200 8N1
保存设置后,连接arm却没有反应

我在xp下用超级终端在同样的设置下可以连接到arm,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各位

网友:
补充:数据流控制为:无

各位大侠帮帮忙吧

网友:
自救一下

网友:
哪位大侠关注一下啊

网友:
应该是串口设置没有打开,虚拟机的串口配置问题。

网友:
友情帮顶下。

在虚拟机中,其对外接口好像需要申请打开吧。

网友:
这个主要是两个问题引起的:
1:你看看你的虚拟机setting中有没有serial,没有就添加一个。
2:USB设置的问题,虚拟机开机总是不能打开USB连接,所以要在我的电脑-》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有个VM USB的服务,启动该服务。如果你这个操作已经打开了,需要关闭虚拟机再重新打开虚拟机。
如果你用的是实际的串口,主要检查一下第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