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4051 加 外部存储器74hc164 , 请问怎样在keil设置呢?

楼主:
rt

网友:
74HC164....是移位寄存器吧? 我记得一般是用于并行输出扩展的....

不需要特殊的设置,因为KEIL应该不认识它

网友:
那atmel414 24c16 用不用设置呢?

网友:
ATMEL414 24C16.....就是24C16吧? 串行EEPROM,KEIL也不认识它,不需要设置

网友:
存储器是指保存程序代码,需要在keil里设置,这样编译后的程序中该空间地址才有效。
如果仅仅是扩展、转换,那就不需要设置了,直接在程序里对其操作即可。

网友:
如果是6264这类的扩展RAM就要设,如果只是一个外设,像8255这类芯片如果采用总线方式读写只需要用XBYTE这个宏定义一个地址就可以,不需要设置什么XDATA,你说的74HC164是串行移位寄存器,根本不可能用总线操作,跟XDATA没一点关系,XDATA定义的数据需要通过MOVX这条指令(51单片机)来访问,这条指令会自动输出总线时序。像74HC164,24c16这类芯片,不需要也不能通过数据总线去操作

网友:
先谢谢各位!   程序只是往24C16里写数据  如果keil无需设置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程序还是报错a48 data-address expected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谢谢各位!? 程序只是往24C16里写数据? 如果keil无需设置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程序还是报错a48 data-address expected ?

贴程序出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建议先看原理图,你的U是如何连接24C16的,仔细看看24C16的手册,对照手册看代码调试,应该很容易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