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nandflash拷贝kernel需要40s

楼主:
我的开发板是bios引导wince系统,系统编译后nk.nb0大概35M左右,调试发现从nandflash拷贝系统到SDRAM需要40S时间啊,实在太慢、、把拷贝代码贴出来,还请大侠指点:
static void LoadRunWince(void)
{
        U32 i, ram_addr, buf = boot_params.initrd_addr.val;
        int size;
        //MemoryTest();
        printf("Load Kernel...\n");

        if(boot_params.osstor.val)        //load program from NOR or NAND FLASH
                memcpy((void *)buf, (void *)(0x04000000+0x00020000), 0x00fe0000);
        else {
                StartPage = NandPart[boot_params.start.val].offset>>9;        //part 2,3...
                size = boot_params.initrd_len.val;//NandPart[boot_params.root_sel.val].size;
                ram_addr = buf;

                for(i=0; size>0; ) {
                        if(!(i&0x1f)) {
                                if(CheckBadBlk(i+StartPage)) {
                                        //printf("Skipped bad block at 0x%x\n", i+StartPage);
                                        i += 32;
                                        //size -= 32<<9;
                                        continue;
                                }
                        }
                        ReadPage((i+StartPage), (U8 *)ram_addr);
                        i++;
                        size -= 512;
                        ram_addr += 512;
                        //if(!(i%1024))
                                //printf("#");
                }
        }

        printf("run 0x%08x...\n", boot_params.run_addr.val);
        //RelocateNKBIN(buf, &buf, &i, &boot_params.run_addr.val);
        call_linux(0, 0, boot_params.run_addr.val);
}

网友:
static void ReadPage(U32 addr, U8 *buf)
{
        U16 i;

        NFChipEn();
        WrNFCmd(READCMD0);
        WrNFAddr(0);
        WrNFAddr(addr);
        WrNFAddr(addr>>8);
        if(NandAddr)
                WrNFAddr(addr>>16);
        InitEcc();
        //WaitNFBusy();
        for(i=0; i<512; i++)
                buf = RdNFDat();
        NFChipDs();
}

网友:
sdram驱动是否没写好?时钟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不用那么久吧。我的30M,10S不到啊。

网友:
谢谢,我看下驱动,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网友:
我得bootloader是ads下编译的,没有eboot,看到网上有说用 xip 方式实现会快很多,可是有个binfs和fatfs分区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和ADS没有关系,俺的就是ADS,也没有实现XIP

网友:
那可以肯定是驱动问题了吗 ?
下面是搜到的有关sdram的代码:
        DCD ((B6_MT<<15)+(B6_Trcd<<2)+(B6_SCAN))    ;GCS6
        DCD ((B7_MT<<15)+(B7_Trcd<<2)+(B7_SCAN))    ;GCS7
        DCD ((REFEN<<23)+(TREFMD<<22)+(Trp<<20)+(Tsrc<<18)+(Tchr<<16)+REFCNT)

        DCD 0x32            ;SCLK power saving mode, BANKSIZE 128M/128M
        ;DCD 0x02            ;SCLK power saving disable, BANKSIZE 128M/128M

        DCD 0x30            ;MRSR6 CL=3clk
        DCD 0x30            ;MRSR7 CL=3clk

网友:
我用的是64M的sdram,设置有问题吗 ? 发现wince运行的时候也不流畅,也可能是sdram驱动问题么?

网友:
看看你的CPU工作CLK是多少。

网友:
2440 CPU 400MHz
..............................
                key = 14;
                mpll_val = (92<<12)|(1<<4)|(1);
        ChangeMPllValue((mpll_val>>12)&0xff, (mpll_val>>4)&0x3f, mpll_val&3);
        ChangeClockDivider(key, 12);
        cal_cpu_bus_clk();
        if(PCLK<(40*MEGA)) {
                ChangeClockDivider(key, 11);
                cal_cpu_bus_clk();

...............................

网友:
没有道理啊,咋会这么慢的。
我的flash还是大页的。你的呢?这样改没有影响吧。

网友:
我的flash是512的,继续找原因、、、、、

网友:
arm920t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手册第5章提到了另外的情况,我认为, 系统的工作时钟就是400M了, 总线就是133M了, 在arm920t,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决定。 就是协处理器p15的nF,iA。系统真正使用的是什么时钟,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是FCLK 400M, 它有可能是133M哦。我就不贴图了,打开这个手册的108页看看那张图。 错误的配置会使得系统工作在频率133M,这平白损失了3/4的性能
???????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软件ecc吗,这样可能比较慢

网友:
系统编译后nk.nb0大概35M左右

俺用的是天嵌的bootloader,专门用于复制镜像,系统编译后nk.bin大概27M左右,也就之用了7.20S这样

网友:
#define        InitEcc()                (rNFCONT |= (1<<4))

网友:
iwillbeback008 好
你的bootloader 代码能发我参考下么 ?7.2S对我的系统满足要求了

网友:
1. 查时钟
2. 开MMU, CACHE
3. 优化NAND代码
4. 做multi-bin,但比较复杂

网友:
不知道咋弄的,把FLASH全擦除了,重新烧了系统,下载10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