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程序在嵌入式设备下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应该如何改进

楼主:
viod main()
{
char str[1024];
....
return;

这样的程序在嵌入式设备下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应该如何改进

面试题

堆栈小,堆栈溢出的问题?

网友A:
str是局部数组 在栈上开辟空间 很可能会导致栈溢出

网友:
楼上说的对。
还有一点,return到哪里去呢?

网友B:
不同的编译器会不一样吧,如果是有操作系统的话,会RETURN给内核,没有的话,直接到008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r是局部数组 在栈上开辟空间 很可能会导致栈溢出

在嵌入式设备上,对内存的使用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要求尽量动态分配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编译器会不一样吧,如果是有操作系统的话,会RETURN给内核,没有的话,直接到008了吧。

有操作系统的话,自然没什么问题,但是没有的话,return的含义就不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