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是USB 还是SD卡的插拔

楼主(2009-11-05):
如何区分是USB 还是SD卡的插拔
如题。
现在要做USB插入和拔除的探测,并得到其盘符。
我是直接解析系统广播的消息:DBT_DEVICEREMOVECOMPLETE 和 DBT_DEVICEARRIVAL
但是问题比较奇怪,拔插U盘,与拔插SD卡得到的消息与参数是一样的:
DEV_BROADCAST_HDR 结构的dbcp_devicetype 都是 DBT_DEVTYP_PORT
PDEV_BROADCAST_PORT 结构的dbcp_name 都是“DSK2”
那么我如何区分到底是插拔的U盘,还是SD卡呢?
如何

网友A:
在wii开发用机器上,对U盘和SD卡内的文件进行长时间读写代码,,程序运行是有三个线程,主线程,SD读写线程,USB读写线程,后两个读写线程所用的栈空间大小是一样的。对SD和U盘的读写函数都是一样的。
好像直接解析系统广播也是不可以区分的哦

网友B:
检测驱动设备类型?

网友C:
BSP是你们自己开发的吗?如果是的话,在USB和SD卡的相应注册表位置分别设置"Index"=dword:的值,应该就不会全都是“DSK2”了吧。
或者即使不是你们开发的BSP,但是设备能够保存注册表的话你可以自己在相应注册表位置加上这个值也可以的。
这样就可以指定相应盘符出现的时候SDK数字了

网友D:
楼上说的正确,稍后结贴。

网友E:
两种方法可供选择:
1. 接收sd/u 文件系统的mount消息,然后检测volume name就可以了,cetk源码下有类似的代码
2. 修改os,插入的时候发有名字的event,ap检测到后进行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