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分求助 有用过SQLCE的吗? 会的请进.

楼主:
我就是想用VS2005做一个小程序 在PDA上运行. 能用RDA方式操作SQL2000里的表就行.
原来用SQLite库了.但是中文乱码 那里我处理不好.所以,改回用SQLCE.
请用过的朋友教一下.

分没问题.
可以另开帖....
我的QQ:49440483

网友:
RDA一直没有试好!

网友:
在PC上 测试连接已经成功显示"SQL Server CE Server Agent"了.
但是在PDA上就是不行. 但是PDA上可以打开Google ,163 等...
下一下我该怎么做啊?

网友:
在PC上还能Ping通PDA..但是PDA 就是测试不成功(看不到. SQL Server CE Server Agent  说连接设置不对什么的.)

网友:
LZ的CPU是什么类型?
我的是ARMv4I的,编译通过、但是链接没有通过。

错误是:
RDAExamDlg.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LSID_RemoteDataAccess
RDAExamDlg.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IID_ISSCERDA

LZ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用的PDA是Acer300

网友:
原因 找到了.是我的PC的防火墙 开着的原因...
.....................
谢谢大家

网友:
303楼主,,为什么我的不行呢???在PC上 测试连接已经成功显示"SQL Server CE Server Agent"了.
但是在PDA上就是不行. 但是PDA上可以打开Google ,163 等... 防火墙关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
Linking...
RDAExamDlg.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LSID_RemoteDataAccess
RDAExamDlg.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IID_ISSCERDA
ARMV4IDbg/RDAExam.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2 unresolved externals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引入了三个库文件  初始化库后还是不行
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