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单片机上电后,IO口与地相连!

楼主:
如题。我的单片机一上电,就出现地和IO口相连的情况,没加点时则没有相连...这是为什么呢?哪位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网友A:
是否单片机坏掉了?每块都那样吗?

网友:
估计片子坏了
换个试试呀

网友B:
先看看芯片手册,看看缺省的是输入还是输出,是输出时看看缺省电平是什么;

网友:
检查一下原理图,看看是不是有IO口直接接地或电源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单片机坏掉了?每块都那样吗?

有可能是单片机已经换掉了。
还有可能是焊接问题。
这个应该很容易判断的。

网友:
里面的软件把它置成0?

网友:
你是用插槽吗?把单片机取下来,给电路上电,用万用表测插槽上I/o口的电压(电路板上没插单片机的空插槽),如果是低电平,原因有可能是电路接错,如果插槽的I/o是高电平,但是插上单片机后立马变成低电平,则有可能是单片机内程序让i/o口置地电位。(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芯片手册,看看缺省的是输入还是输出,是输出时看看缺省电平是什么;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
这个单片机是和高频电路(既有调制,又有解调,做的今年国赛的无线环境监测)混合在一起的,当时出现这个问题时,EA管脚没有接高电平,接上电源后,就好使了。
不知道没接EA时,是不是收高频干扰了?以前没做过高频的板子,抗干扰做的不好,电源,地线没布好!
感谢楼上各位的热心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