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220V市电输入
young_758
young_758

网友A(2010-02-27):
220V市电输入
图片地址为:http://hi.eeworld.net/attachment/201002/27/4187366_1267276358omMb.jpg
帮我分析下,那两个保险丝为什么加在那?还有用RV1这一个压敏电阻就够了,另外那两个压敏电阻是何用途?
保险丝
图片
电阻

网友B:
功能重复设计,for the peak.

网友C:
怎么讲?能具体点吗?

网友D:
另外那两个压敏电阻是何用途?
RV1 是用于L与N之间的过压保护;
而另外两个压敏电阻分别是用L 与地 、N与地 之间的过压保护;以防万一。
另外保险丝放在那里既能 防止L与N之间的过流(短路或其它问题),同样也能防止L 与地 、N与地 之间的过流(短路或其它问题)。

网友E:
哦... 明白了,串在220V上的那两个电感,应该是滤波用的,那这两个电感选什么样的呢?

网友F:
同意3楼看法,电感就按照上面的参数选101的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