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驱动的疑惑

楼主:
1、我添加了一个流驱动,选择build and sysgen后,编译到最好报错,错误如下:
Error:Could not find 'c:\wince500\pbworkspaces\s3c2440\smdk2440_arm4i_release\ad.dll'on disk\
Error: failed setting line
makeimg: fatal error: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dec)
makeimg: fatal error: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dec)

2、因为驱动可以确认不会存在语法上的错误,所以我怀疑是没有找到ad.dll,就把release下的文件都删除了,再次build and sysgen,还是一样的错误。

3、我先对ad单独build,然后选择了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make run-time imag,sysgen三个步骤,奇迹发生了,居然编译成功。

对于这个问题很不解,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
请好好地看一下platform.bib中这个驱动的路径。

网友:
呵呵,这么晚了哥们还上来给我回帖,太激动了。

哈哈,我找到问题了,是我错,我是在dirs.bak中添加了驱动,导致这么大的错误,说来惭愧。。。。
结贴,再次谢谢楼上的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