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S3C2440平台是出现的错误!!!各位大大们帮忙解答下!!!

楼主:
Error: Module hd.dll is kernel module but not in kernel region
Error: Module osaxst0.dll is kernel module but not in kernel region
Error: Module osaxst1.dll is kernel module but not in kernel region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ebug\kbdmouse.dll for debugger
Copying C:\WINCE500\PBWorkspaces\s3c2440a\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s3c2440a_touch.dll to C:\WINCE500\PBWorkspaces\s3c2440a\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touch.dll for debugger
Pass 1...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这是在DEBUG下编译的出错了,但是在RELEASE下却没有错误!!!
  希望大大们来解答下!!!

网友A:
Debug和Release模式的平台设置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bug和Release模式的平台设置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呀!!!只是用这两种编译同一平台出现上面的错误!!!

网友B:
应该是DEBUG和RELEASE的目标目录下,hd.dll 等文件的问题

看看DEBUG的目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DEBUG和RELEASE的目标目录下,hd.dll 等文件的问题

看看DEBUG的目录吧

意思是说在Debug下没有HD.dll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