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C与中文汉字显示不兼容问题

楼主(2009-12-17):
关于PICC与中文汉字显示不兼容问题
哪位大侠碰到过PICC不兼容中文的情况?
之前用PICC16程序没问题,后来换了18系列的芯片,用UNIVERSAL TOOLSUITE PICC就出现问题了,PICC版本是9.63,MPLAB V8.40,错误提示是:illegal character (0xC9)。其实不换18的芯片,用UNIVERSAL TOOLSUITE PICC也是一样的问题。
芯片
character
汉字
程序

网友A:
先友情帮顶下。

网友B:
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以前用过PIC,但没遇到这个。

网友C:
PICC18 V8.35支持中文,可是程序会有问题,显示有乱码,不稳定。改为英文显示就不会了,不知道正版的支不支持中文?

网友D:
之前用的PIC的IDE一向存在中文兼容性的问题
相当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