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602不亮了,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11-09):
我的1602不亮了,是怎么回事啊
我的1602不亮了,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问题说的不够明白。。。。
可以查下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其他软件的可以参考下别人的驱动,写个简单的测试程序

网友B:
额,谢了,我查下

网友C:
亮了,可以显示,原来是接错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