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触摸屏校准
yeming
yeming

网友A(2010-03-24):
关于触摸屏校准
触摸屏校准中,如果校准的数据没有之前的数据准,该怎么取舍?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获取最佳的校准数据,而不是一校准就更新注册表中的校准数据?
看了下MDD层的函数,在TouchPanelReadCalibrationPoint函数中,通过“ *pRawX = lCalibrationXCoord; *pRawY = lCalibrationYCoord; ”来获取新的校准数据,那我们如果想达到最佳校准数据的目的,是不是要在这里对数据进行判断?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如何判断?在比较好的校准数据之上加个偏差?其次,我们能否修改MDD层的函数,修改之后,对系统有无影响?PB会调用新的MDD函数吗?
还有一个问题,在注册表中TOUCH的一个变量“MaxCalError”= “8”,这个值以整数类型打印出来后,变为56,该怎么理解?8的ASCII码为0x48.它在校准中是作用能否详细的解释下?
数据
触摸屏
注册表
如何
影响

网友B:
求高人解释下……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修改MDD的函数吧, 通过
修改PDD的函数, 可以达到一般要求的.
注册表中的CalibrationData项保存你每次设置好的样准值.
wince启动时,默认的校准值就是从这里加载的.
当然,你的注册表要是hive的,否则不保存设置.

网友D:
可是,如果想达到我所说的那种要求,修改PDD的函数好像实现不了?
我的注册表是hive的,所以每次校准完都会保存。

网友E:
楼主的问题应该不是修改MDD可以解决的,
还是要考虑修改PDD层。
如果采样足够准的话,就不会出现校准后反而不准的情况了。

网友F:
修改MaxCalError的值就可以达到目的了,越小越好,实验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