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显示问题

楼主(2009-08-17):
时钟芯片显示问题
我用C51读取DS1687(时钟芯片)中的时间,然后送到16*48点阵LED上显示;
可是每次上电,只能显示当前的读取时间,时间并不自动更新;相关的控制寄存器我都已经设置了,
怎么弄也不更新.
请教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分析分析原因,给点思路.
寄存器
芯片
时钟
上电

网友A:
楼主还是上代码吧,这样谁能看的出来……

网友B:
你让芯片工作了吗??

网友C:
首先,通过调试方式确保时钟芯片已经正常工作
其次,检查送到液晶屏显式的代码是否有问题

网友D:
芯片正常工作了,显示代码也是正确的.
以下是显示部分的代码
#if 1
for(b=0;b<500;b++)//每个字的显示时间
{
c=0xfe;
for(d=0;d<16;d++) //每个字16位段码
{
for(e=0;e<500;e++);
if(d<8)
{
P2=0xff;
C51_TO_CPLD_Send_Col_Data(Digital[hrs_high_index+d]);
if(d==5||d==6)
{
C51_TO_CPLD_Send_Col_Data(Digital[hrs_low_index+d]&0xfe);
}
else
{
C51_TO_CPLD_Send_Col_Data(Digital[hrs_low_index+d]);
}
C51_TO_CPLD_Send_Col_Data(Digital[min_high_index+d]);
if(d==5||d==6)
{
C51_TO_CPLD_Send_Col_Data(Digital[min_low_index+d]&0xfe);
}
else
{
C51_TO_CPLD_Send_Col_Data(Digital[min_low_index+d]);
}
C51_TO_CPLD_Send_Col_Data(Digital[sec_high_index+d]);
C51_TO_CPLD_Send_Col_Data(Digital[sec_low_index+d]);
P1=c;
c=((c<<1)|0x01);
}
else
{
if(d==8)
{
c=0xfe;
}
P1=0xff;
C51_TO_CPLD_Send_Col_Data(Digital[hrs_high_index+d]);
if(d==9||d==10)
{
C51_TO_CPLD_Send_Col_Data(Digital[hrs_low_index+d]&0xfe);
}
else
{
C51_TO_CPLD_Send_Col_Data(Digital[hrs_low_index+d]);
}
C51_TO_CPLD_Send_Col_Data(Digital[min_high_index+d]);
if(d==9||d==10)
{
C51_TO_CPLD_Send_Col_Data(Digital[min_low_index+d]&0xfe);
}
else
{
C51_TO_CPLD_Send_Col_Data(Digital[min_low_index+d]);
}
C51_TO_CPLD_Send_Col_Data(Digital[sec_high_index+d]);
C51_TO_CPLD_Send_Col_Data(Digital[sec_low_index+d]);
P2=c;
c=((c<<1)|0x01);
}
}
}
#endif

网友:
你确定各个寄存器都设置好了,你按时序图在检查一边 ,

网友E:
如果每次上电读出的时间都正确的话那说明读写程序没问题
确认主程序中是在不停的读时间然后送显?
另外楼主的头像很猥琐,还是换个看点的吧

网友F:
如果读出时间正确,那说明你显示代码有问题

网友G:
如果读时钟和写LED函数都没有问题的话,就要看你是怎么更新时间的了,有没有每秒钟去读一次时钟数据再发到显示器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