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45代替串口

楼主(2009-05-27):
JR45代替串口
我想用JR45代替串口
意思是两块板,板间通信做成串口,接线的话用网线接,但是不连网络,只是用网线来代替串口
请问这样可以吗?
是不是在MAX232后面本来是接串口的座,把串口座改成网口那样的水晶座?
网线
接线
水晶
通信
网络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你用什么插头都无所谓啦,很多设备的串口都不是db-9插头的,db9插头也不都是串口

网友C:
只是物理连接,没有大问题,只是于RS-232C标准不兼容,如果是RS-422/485就无所谓了,它没有定义物理连接器

网友D:
只要两边都是有MAX232的,也就是确保电平都是RS232(别一个RS232,一个TTL232)就行。所谓的“网线”在你这里仅仅是个连线而已。

网友E:
既然是板间,可以不加MAX232,直接TTL走过去就行了

网友F:
现在很多网络设备都是这样用的。可以,网线最好用扁平直线,不要双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