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学习51,是买学习板还是自己焊比较好呢?

楼主:
要学习51,是买学习板还是自己焊比较好呢?自己焊是在万用板上焊的吧?

网友:
穷的实在是没钱就自己焊个,而且动了手又长了知识。有点闲钱还是买个成品的,自己焊的话估计也是不小的工程,除非先弄个最小系统玩起来。建议还是买成品!

网友:
假如你是个细心有耐性的人,建议自己焊,先焊最小系统板,也就是电源,晶振,复位电路,然后焊下载线部分,连接电脑,编程,假如连接成功,单片机可控,那就成功了,再焊其他你想要做的实验。自己焊,一来锻炼自己的焊工,二来认识简单的必要电路和外围电路。

假如你是个粗心的人,那就免了,买个回来吧,毕竟也不贵,呵呵,不然焊了半天板,调试了30天,打击自己的信心,丧失兴趣。

祝楼主学单片机学得开心

网友:
还是买个开发板吧!自己焊板子,难免出错,烧程序时就麻烦了,到时侯就不知道是程序错了,还是板子的问题(亲身经历)!

网友:
应该有元器件和电路板套件,自己焊的,

网友:
建议楼主先自己动手焊一个简易的板子,增长见识
玩熟悉之后就会发觉满足不了你的胃口,那时再花点钱买个功能强点的开发板。
100多元就能买个好点的板子咯。

网友:
建议自己焊一个 当然了 买一个还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
找学校借面包板插插吧,插完了元件还能拔下来再用,网上也有做好的pcb空板卖,常见的元件位置都留了

网友:
当然是自己焊好,这样硬件软件都学了!

网友:
自己来吧,,,提高动手能力啊,而且能让我们更加理解。
     但比较麻烦。

网友:
=======================
软件创业QQ qun群:103815692

AjzFf5NVQrqTOeOu8gvEsu2xLzT

网友:
建议焊一个简单的,买一个复杂的板子
动手和学习编程两不误

网友:
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还是买个吧

网友:
假如你是个细心有耐性的人,建议自己焊,先焊最小系统板,也就是电源,晶振,复位电路,然后焊下载线部分,连接电脑,编程,假如连接成功,单片机可控,那就成功了,再焊其他你想要做的实验。自己焊,一来锻炼自己的焊工,二来认识简单的必要电路和外围电路。

网友:
能自己搞当然自己搞,等你这个搞好了,51阶段也就完成了!

网友:
如果是刚开始学习,还是两者结合吧,首先把成品板子上单片机所有外部资源的硬件、软件搞清楚搞透。
然后自己找个题目,画板子,写程序直到调试成功。

网友:
先买个简单便宜的成品来学习,事后再自己做

网友:
初学建议买板。。。

网友:
建议买一个,万一没焊接好还不知道,对以后学习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