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串口数据发送完毕

楼主:
平台:s3c2440 + wince5.0
在串口驱动文件pdds3c2440_ser.cpp中

void    CPdd2440Uart::XmitInterruptHandler(PUCHAR pTxBuffer, ULONG *pBuffLen)
{
    ......

    for (DWORD dwByteWrite=0; dwByteWrite
    {
        [color=#FF0000]m_pReg2440Uart->Write_UTXH(*pTxBuffer); //数据写到串口发送寄存器[/color]
        pTxBuffer ++;
        dwDataAvaiable--;
    }

    ......

}

上面的for ()循环是把dwWriteSize个数据从串口发送出去,是不是for循环结束后,数据就完全从串口发送出去了呢?在测试中发现,如果在for循环后立即把TxD功能引脚改变为输入,会出现串口发送的数据最后一个字节会出现错误,增加了一点延时就好了,for循环后数据不是都发送完了吗,为什么会对最后一个字节造成影响呢?要怎么处理才能准确地判断数据已经正确的发送完呢?用USTART寄存器吗?

网友:
自己顶起

使用FIFO,使用

while(!(m_pReg2440Uart->Read_UTRSTAT() & 0x2));

好像不行,会一直在此处死循环

网友:
发送是全部传玩后 才会离开 到下一个指令

网友:
发送过程是否是
m_pReg2440Uart->Write_UTXH(*pTxBuffer) ---->  FIFO  ----> 移位寄存器 ---> TXD管脚
如果是这样,就是说,for 循环后,数据还在寄存器中,还没完全从TXD管脚发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