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请问,pxa270 烧写wince 5时不能烧写至nand flash

楼主(2009-03-16):
请问,pxa270 烧写wince 5时不能烧写至nand flash
请问,pxa270 烧写wince 5时不能烧写至nand flash:
出现以下错误:
INFO: FlashErase: erasing flash A6600000 to A7C3FFFF. Please wait...
................................................................................
.........
INFO: FlashWrite: writing to flash...
................ERROR: FlashWrite: flash programming failure at address 0xA6A15A
FC (expected 0xE5951004 actual 0xE5911004).
请问应该怎么改?
FLASH
expected
address
failure
writing

网友A(2009-11-04):
请问这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我遇到了
希望高手能帮下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的startup中调用了设置内存的函数 具体在lower_lever_init 中 在startup中把那两个函数去掉试一下xlli_mem_Tmax
xlli_mem_Topt

网友:
ZTG328提供了不错的线索,检查这个函数里面gpio,smc的初始化是不是和你的板子一致..

网友C:
我现在也遇到pxa270 烧写wince 5的问题了,关于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