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急!呼叫帮助!Windriver开发PCI驱动程序

楼主(2010-01-06):
告急!呼叫帮助!Windriver开发PCI驱动程序
本人是只小菜鸟,想用Windriver实现PCI驱动的开发,PCI板卡上采用了Altera 的 FPGA,它支持 burst 模式传输数据。
想知道Windriver支持burst 这种模式的实现吗?如何实现?盼望高手指点。
数据
程序
开发
如何

网友A:
请关注workbench下提供的PCI驱动源码和内核配置模块中PCI相关部分

网友B:
它的参考文档,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并没有涉及到burst模式的读取函数,里面有DMA,但是在DMA方式下,板卡需要做主,而现在是我的PC机做主,我只需要快速不停的读取数据,不需要它向我发中断。

网友C:
PCI做从设备,肯定是可以实现的,具体的编程方法取决于硬件对CPU的PCI配成了什么样,或者设计的初衷是采用哪种PCI的通信方式,然后通过配置PCI配置空间来配合硬件连接来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