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用evc来写串口通信。

楼主:
哪位大虾能发给我个串口通信的实例呀??最好用EVC写的。。感激涕零。\
我的邮箱6094189ye@163.com
我看到书上有CSerial 这个类,但STANDARDSDK下面没有这个类呀。。。???

网友:
给你发了一个,板子上带的示例,你试试看

网友:
STANDARDSDK中是API函数
Cserial是自己把API函数封装类
STANDARDSDK下怎么会有什么CSerial呢
楼主估计还没有理解什么是类和VC编程

网友:
现在我明白了CSerial是编程人员自己写的。。

网友:
joyzml说CSerial是自己把API函数封装。这里的自己是指什么??VC/EVC开发工具吗?

网友:
先去看基础知识,搞懂了再编程

网友A:
不封装就直接用CreateFile,ReadFile,WriteFile之类的API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封装就直接用CreateFile,ReadFile,WriteFile之类的API写吧

同意这说法
就用 CreateFile,ReadFile,WriteFile
解决问题了,
不需要别的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封装就直接用CreateFile,ReadFile,WriteFile之类的API写吧

同意这说法
就用 CreateFile,ReadFile,WriteFile
解决问题了,
不需要别的类

既然要写 为什么不封装
而且有必要写吗 到处都是现成的 最多改改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封装就直接用CreateFile,ReadFile,WriteFile之类的API写吧

对,看看这些函数的用法就清楚了。自己也可以再把它封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封装就直接用CreateFile,ReadFile,WriteFile之类的API写吧

同意这说法
就用 CreateFile,ReadFile,WriteFile
解决问题了,
不需要别的类

这么简单的串口API,我就赞成不封装!

网友:
不难,比windows下简单

网友:
wince下,还真不会。

网友:
和windows下稍有不同。在windows下除非采用重叠模式,否则在阻塞情况下,不能就一个串口句柄,进在行读和写的操作。而在EVC下,不支持重叠,只有同步模式,但是可以通过多线程来模拟收发操作。总体来说,EVC下更简单一些。到网上找个windows下同步操作串口的例子,就实际情况改改就可以用了。

网友:
我这有个现成的写好的,用evc写的

网友C:
www.pudn.com有。呵呵。

网友:
每天回帖即可获得10分可用分!

网友:
看VC下的串口编程,基本思路是一样的

网友:
PUDN 上有 找个现有的例子学习 和WINDOWS 下思路基本一致

网友:
从楼主问的问题看,

楼主在PC下Windows的VC/MFC都没有做过串口通信,

没有PC下Windows的基础,就搞eVC?

尽管eVC和VC差不多,

但是,学习也好,工作也好,还是从身边最常用的东西做起吧。

如果楼主先做下PC下Windows的串口通信,你就没有这个难题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进来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www.pudn.com有。呵呵。

嗯。vc知识库也有。虽然没完整实现但是还是有写了核心部分的。LZ可以去找找看。以前看过。
串口的话主要是一个中断的问题需要注意。如果用轮询不考虑效率的话就很简单了。如果考虑用轮询的话会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