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代码使托盘中的程序显示出来呢?

楼主(2009-10-20):
怎样用代码使托盘中的程序显示出来呢?
我现在在wince下用程序调用了蒙恬输入法,可是调起后会在右下角显示一个箭头,并不是直接在屏幕上显示输入的那个操作界面,怎样才能通过代码实现让蒙恬输入法的操作界面显示出来呢?
蒙恬
wince
程序
托盘
输入法

网友A:
说说你的调用方法

网友B:
我是用这几句话调的蒙恬输入法
System.Diagnostics.ProcessStartInfo info = new System.Diagnostics.ProcessStartInfo();
info.FileName = @"\ResidentFlash\蒙恬手写\PenPower.exe";
System.Diagnostics.Process.Start(info);

网友C:
麻烦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D:
info.WindowStyle=System.Diagnostics.ProcessWindowStyle.Normal;
加这个试试,默认会不会是隐藏的

网友E:
或者说默认最小化

网友F:
wliaoc 非常感谢你!
但是我试了,还是不行。因为那个WindowStyle都点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