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找不到iom64v.h这个文件,看看这个文件是否存在,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
方法:
1。打开include设置界面,将路径设置到包含iom64v.h的文件夹下
2。或者搜索iom64v.h文件,将它复制到原include的路径下
3.另外,我个人认为,ICC的特点是适合学习,不适合做产品。因为编译后的代码太大。最好使用IAR的编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
1。打开include设置界面,将路径设置到包含iom64v.h的文件夹下
2。或者搜索iom64v.h文件,将它复制到原include的路径下
3.另外,我个人认为,ICC的特点是适合学习,不适合做产品。因为编译后的代码太大。最好使用IAR的编译器。

编译后的文件大小应该是和优化程度有关吧,有没有相关设置?ADS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