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或s3c2410芯片怎么辨别全新的还是旧的

楼主:
s3c2440或s3c2410芯片怎么辨别全新的还是旧的(重新植过锡球的)

网友:
广东那的如果要翻新,一般人是看不出来滴,呵呵

网友:
把芯片的每个地方都仔细看下,有没有动过的痕迹,有就是旧的呗.

网友:
翻新的话有的很好分辨,有的就很难了, 找了几条可以参考看一下:

1、看芯片表面是否有打磨过的痕迹。凡打磨过的芯片表面会有细纹甚至以前印字的微痕,有的为掩盖还在芯片表面涂有一层薄涂料,看起来有点发亮,无塑胶的质感。

2、看印字。现在的芯片绝大多数采用激光打标或用专用芯片印刷机印字,字迹清晰,既不显眼,又不模糊且很难擦除。翻新的芯片要么字迹边沿受清洗剂腐蚀而有“锯齿”感,要么印字模糊、深浅不一、位置不正、容易擦除或过于显眼。

3、看引脚。凡光亮如“新”的镀锡引脚必为翻新货,正货IC的引脚绝大多数应是所谓“银粉脚”,色泽较暗但成色均匀,表面不应有氧化痕迹或“助焊剂”。

除此之外,再有一法就是看商家是否有大量的原外包装物,包括标识内外一致的纸盒、防静电塑胶袋等,实际辨别中应多法齐用,有一处存在问题则可认定器件的货质。

网友:
先砍价

如果你给一个比较不合理的价钱,卖家都可以接受

那就有点不正常了,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