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应用程序读.txt文件乱码

楼主(2010-05-04):
WinCE下应用程序读.txt文件乱码
编写一个在WinCE下运行的 ,基于MFC的应用程序,读取.txt文件
文件内容的结构如下
书名1;价格1
书名2;价格2
书名3;价格 3
。。。。。。
CFile myfile(L"D:\\food.txt", CFile::modeRead);
int length = myfile.GetLength();
char *szBuffer = new char[length+1];
myfile.Read(szBuffer, sizeof(szBuffer));
CString msg(szBuffer);
AfxMessageBox(msg);
中文的话显示乱码,怎么解决??
在线等
应用程序
在线
WindowCE

网友A:
确保food.txt是unicode编码格式。

网友:
CFile myfile(L"D:\\food.txt", CFile::modeRead);
文件目录不对奥,wince下支持目录操作,没有盘符的。
你将“D:\\food.txt”改成文件具体目录即可。
如:
根目录,\\food.txt

网友:
我也写过TXT文件,没发现什么问题啊,认为是编码格式不对吧

网友B:
char *s
这里应该用的wchar_t吧,wince下面全部都得用宽字符unicode

网友C:
int length = myfile.GetLength();
应改为int length = myfile.GetLength()+2;因为在unicode下这个函数取得是不包含\0字符串,而在unicode下是占用了两个字符,希望对你有帮助。
为了这个乱码问题,也调试了很长时间,结果试了上面这种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