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抓取,打印任务文件名是中文的文件名?

楼主:
RT,无法抓取,打印任务文件名是中文的文件名.
我在打印处理器里面的,PrintDocumentOnPrintProcessor事件里面,去取打印作业文件名,代码如下:
在最后一行,取文件名,如果打印文件的文件名是英文的,DebugPrint输出正确;如果打印文件的文件名是中文的,DebugPrint输出不了起正确的文件名.

感觉是字符集的问题.但不知道问题之所在,大家指点一下.

/* Get job storage space */
if (!EnumJobsW(hPrinter,
0,
1, //NoJobs [in] The total number of print jobs to enumerate.
2, // Job Info level 2
NULL,
0,
(LPDWORD)&cByteNeeded,
(LPDWORD)&nReturned))
{
if (GetLastError() != ERROR_INSUFFICIENT_BUFFER)
DebugPrint("Fail to enum print jobs!");//goto Fail;
}

pJobStorage = (JOB_INFO_2W *)malloc(cByteNeeded);
ZeroMemory(pJobStorage, cByteNeeded);

/* get the list of jobs */
if (!EnumJobsW(hPrinter,
0,
1, //NoJobs [in] The total number of print jobs to enumerate.
2,
(LPBYTE)pJobStorage,
cByteNeeded,
(LPDWORD)&cByteUsed,
(LPDWORD)&nReturned))
{
DebugPrint("Fail to enum print jobs!");//goto Fail;
}
DebugPrint("%ws",L"调试取文件名:");
DebugPrint("pDocument = %ws",pJobStorage[0].pDocument);

网友:
引用楼主 kingmax54212008 的回复:
DebugPrint("%ws",L"调试取文件名:");
DebugPrint("pDocument = %ws",pJobStorage[0].pDocument);

没有试过驱动中用DebugPrint打印中文信息。

问一下:
1. DebugPrint("%ws",L"调试取文件名:");打印显示出中文了么?正确么?
2. 如果1的方式能够打印出中文,那么可以试着单独申明 UNICODE_STRING Buffer来存放pJobStorage[0].pDocument的内容,然后用DebugPrint打印看看。不要直接使用pJobStorage[0].pDocument。
3. UNICODE_STRING的相关操作可以参考: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ff565508(VS.85).aspx

网友:
To 楼上:
1. 是显示中文,正确。
2. 我现在调试的是用户态信息,UNICODE_STRING Buffer只能在核心态可用。
3. 嗯,参考里面,也是写的核心态(kernel-mode)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 楼上:
1. 是显示中文,正确。
2. 我现在调试的是用户态信息,UNICODE_STRING Buffer只能在核心态可用。
3. 嗯,参考里面,也是写的核心态(kernel-mode)可用。

用户态的应该好解决一些,调试也比较方便。
看起来你的问题像是pJobStorage[0].pDocument在DebugPrint中类型变掉了,或者是该指针对应的路径内容不含正确的Unicode格式。直接Debug一下,参考一些用户态String相关的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