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在单片之间用红外线通信的? 进来说说方案~~~~~~

楼主:
我自己搭了个简单的,发送管直接接IO,收接用三极管放大一次,好像能接收,不过数据不正确........郁闷中.......

高手进来说说通常都怎样弄的吧.....

网友:
1.将发送及接收放在串口上,用串口通讯来实现
2.用摄像机、摄像头或手机上的照相机对着发送头,看看有没有发送的信号。

网友:
图在这里...

网友:
D16是发射管,D17是接收管,单片机是STC12C5616AD

网友:
发送的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
1200BPS,很低的速率

网友:
接收电路有问题,R28太大了,Q12的集电极也不该这样接

网友:
C5不知道起何作用

网友:
你的发射 与接收电路都有得验证;

首先你需要确认下你的 红外发射与接收二极管的 正常工作的电流范围;
结合以前做的设计,你的R14、R15、R28、R44 都得太大;

这是红外发射,不是普通的发光LED,其需要的电流不是几个mA,一般都会上10mA.

如果楼主还有问题,可以下载我刚给上传的传感器模组,里面有详细的设计与源代码。
(包括红外收发 、温度、光度)

网友:
Q12是偏置电路,目的是改善动态范围. Q13才是放大的管子. R28/C5是使Q12吸收直流分量,脉动的分量送给Q13....

网友:
板子的电源受限,电流不能太大.....距离也没有高要求.

网友:
关键你的Q11 上面对应的电阻就有点大, 不一定能驱动发送的红外二极管。

网友:
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检查一下Q13的基极及集电极看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Q12、C5可以去掉,R14减到5K上下。

网友:
没有Q12,环境光容易使收接管饱和....

网友:
楼主难道没有采取结构上的措施,将发送管及接收管裸在外面

网友:
不可以的,一定要有结构上的措施和滤光片来减小环境影响

网友:
我想试试能不能在有环境影响的情况下正常通信.....

网友:
在各种红外遥控装置上都有滤光片也必须对准(大致地)通讯的装置,没有裸着用的。

网友:
http://www.cndzz.com/down/down.asp?id=38194&no=1
下载下来看看吧,有帮助!

网友:
上传的资料具体链接如下,楼主下载看看吧,还有问题QQ聊。

传感器模组(可作为温度检测、温度控制,光线检测、遥控器解码及模拟遥控器实验等应用器件)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932109

网友:
把接收电路改成这样,大约有一半的包可以正确收到:

网友:
信号是调制的....软件调制和解调

网友:
楼主 我的是可以实现的 接收直接连得IO口 发送连到三极管 可以正常的发送接收

网友A:
电路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呢?

网友:
图....出不来了....河蟹了....

网友:
最后的电路像这样:
小信号比较灵敏,大信号失真小.
[img=http://i3.6.cn/cvbnm/61/8d/20/79d21fc34de3f4514a7e95fe0d93458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