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片机的读写问题

楼主(2009-12-02):
请教关于单片机的读写问题
请教各位
在单片机要读某个芯片的(比如读一个液晶的控制芯片,看它是否为忙)状态
因为要找到这个芯片的外部地址,又要置读/写位
这个在程序上是怎样一个实现顺序呢
同样写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芯片
程序

网友A:
先判断是否繁忙,如果不忙,就可以开始读写了,读写都是有读写位的,直接控制这位是0是1 就可以了
要对那个地址读写,也有相应的地址寄存器嘛,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每个器件都有对应的读写时序,按照时序操作,就能满足你所说的。
LCD一样也是按照时序即可

网友C:
楼上说的对,一般器件都会有操作时序说明的,要按说明来,一楼说的一般的情况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