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RM300 的问题

楼主:
本人做课设,遇到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解决不了。。。。

我的源码如下

/************************************************************************************************
//                                          本实验要求实现部分
//1、MainTask中按键消息获取,处理
//2、按键处理函数OnKey()函数
//3、创建串口处理任务Serial_Receive_Task(void *Id)
//4、实现串口消息换取,处理(在LCD或数码管上显示)函数OnReceive(char nRdata)
//
************************************************************************************************/

#include"..\ucos-ii\includes.h"               /* uC/OS interface */
#include "..\ucos-ii\add\osaddition.h"
#include "..\inc\drv.h"

#include
extern int Zlg7289SIOBand;
extern int Zlg7289SIOCtrl;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_swi)  // ensure no functions that use semihosting
///******************任务定义***************///
OS_STK Main_Stack[STACKSIZE*8]={0, };   //Main_Test_Task堆栈
void Main_Task(void *Id);             //Main_Test_Task
#define Main_Task_Prio     13
OS_STK Serial_Receive_Stack[STACKSIZE*8]={0, };   //Serial_Receive_Task堆栈
void Serial_Receive_Task(void *Id)  ;  //Serial_Receive_Task
#define Serial_Receive_Task_Prio     12
          //串口接收Task

void search(void);
void count();
void buyticket();
void choose(int);
/**************已经定义的OS任务*************
tcp监控任务                11
以太网物理层监控任务        8
触摸屏任务                9
键盘任务                10
lcd刷新任务                59
系统任务                1
*****************************************************/

///*****************事件定义*****************///
OS_EVENT *Nand_Rw_Sem;                   //Nand_Flash读写控制权旗语
//and you can use it as folloeing:
//    Nand_Rw_Sem=OSSemCreate(1);        //创建Nand-Flash读写控制权旗语,初值为1满足互斥条件//
//    OSSemPend(Nand_Rw_Sem,0,&err);
//    OSSemPost(Nand_Rw_Sem);

OS_EVENT *Uart_Rw_Sem;                   //Uart读写控制权旗语
//and you can use it as folloeing:
//    Uart_Rw_Sem=OSSemCreate(1);        //创建Uart读写控制权旗语,初值为1满足互斥条件//
//    OSSemPend(Uart_Rw_Sem,0,&err);
//    OSSemPost(Uart_Rw_Sem);
//////////////////////////////////////////////////////////

void initOSGUI()        //初始化操作系统的图形界面
{
        initOSMessage();
        initOSList();
        initOSDC();
        initOSCtrl();
        initOSFile();
}
/////////////////////////////////////////////////////
//                  Main function.                //
////////////////////////////////////////////////////

INT8U err;
        char didian [6][12]={"","nan chang"," bei jing ","shang hai"," guang zhou"," ji nan "};
    int jiage[6][6]={0,0,0,0,0,0,
                                         0,0,200,300,400,500,
                             0,200,0,600,700,800,
                                         0,300,600,0,50,450,
                                         0,400,700,50,0,500,
                                         0,500,800,450,500,0};
        int sumpiao[6][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int mykey=-1;

void jiemian(){
        int i=0;
        for( i=1;i<6;i++){
                        Uart_Printf("---%s",didian);
                }
                Uart_Printf("\n");
            Uart_Printf("xuan ze cao zuo\n");
            Uart_Printf("1 mai piao\n");
                Uart_Printf("2 cha chun che ci\n");
                Uart_Printf("3 tong ji jin tian liu liang \n");
        Uart_Printf("0 tui chu  \n");
        Delay(2000);

}
void choose(int mykey){

                switch(mykey){
                case 1:Uart_Printf(" mai piao\n");
                                buyticket();
                                break;
                case 2:Uart_Printf ("cha xun che ci\n");
                            search();
                                break;
                case 3:        Uart_Printf("tong ji jin tian liu liang \n");
                            count();
                            break;
                }

}
void search(void){
            int begin=0,end=0;

                Uart_Printf("chu fa di \n");
                 Delay(300);

                begin=mykey;

                Uart_Printf("%d---%s\n",begin,didian[begin]);
                Uart_Printf("mu di di \n");

                end=mykey;
                Uart_Printf("%d---%s\n",end,didian[end]);
                if(begin==end){
                        Uart_Printf("chu fa di he mu di di xiang tong  cuo wu  \n");
                        Uart_Printf("chu fa di \n");

                    begin=mykey;

                        Uart_Printf("mu di di \n");

                        end=mykey;

                }

                if(jiage[begin][end]!=0){
                   Uart_Printf("you che ci, che piao jia qian %d\n",jiage[begin][end]);
                }
}
void count(void){
        int i=0,j=0;
        int x=0;
        for(i=1;i<6;i++){
                 x=0;
                for( j=1;j<6;j++){
                        x=sumpiao[j]+x;
                }
                Uart_Printf("jin tian dao %s   de you %d ren\n",didian,x);
        }

}

void buyticket(){
        int begin=0,end=0,num=0;
        Uart_Printf("chu fa di \n");
        begin=mykey;
        Uart_Printf("mu di di \n");
        end=mykey;
        if(begin==end){
                        Uart_Printf("chu fa di he mu di di xiang tong  cuo wu  \n");
                        Uart_Printf("chu fa di \n");
                        begin=mykey;
                        Uart_Printf("mu di di \n");
                        end=mykey;
        }
        Uart_Printf("mai de piao shu  \n");
        num=mykey;
        if(jiage[begin][end]!=0){
        Uart_Printf("jia qian %d\n",jiage[begin][end]);
        sumpiao[begin][end]=sumpiao[begin][end]+num;
        Uart_Printf("chu fa di  %s   mu di di  %s    piaoshu  %d   money   %d\n",didian[begin],didian[end],num,num*jiage[begin][end]);
        }
}

int main(void)
{
        ARMTargetInit(); //开发板初始化
        OSInit(); //操作系统初始化
        uHALr_ResetMMU();//复位MMU
        LCD_Init();             //初始化LCD模块
        LCD_printf("LCD initialization is OK\n");//向液晶屏输出数据
        LCD_printf("320 x 240  Text Mode\n");
        initOSGUI();//初始化图形界面
        LoadFont();//调Unicode字库
        LoadConfigSys();//使用config.sys文件配置系统设置
        LCD_printf("Create task on uCOS-II...\n");
        OSTaskCreate(Main_Task,  (void *)0,  (OS_STK *)&Main_Stack[STACKSIZE*8-1],  Main_Task_Prio);// 创建系统任务
        ////////////////////////////////////////////////////
        OSTaskCreate( Serial_Receive_Task,  (void *)0,  (OS_STK *)&Serial_Receive_Stack[STACKSIZE*8-1],  Serial_Receive_Task_Prio );// 创建串口任务

        ////////////////////////////////////////////////////

        OSAddTask_Init();//创建系统附加任务
        LCD_printf("Starting uCOS-II...\n");
        LCD_printf("Entering graph mode...\n");
        LCD_ChangeMode(DspGraMode);//变LCD显示模式为文本模式
        InitRtc();//初始化系统时钟
        Nand_Rw_Sem=OSSemCreate(1);   //创建Nand-Flash读写控制权旗语,初值为1满足互斥条件//

        OSStart();//操作系统任务调度开始
        //不会执行到这里
        return 0;
}

char *KeyTable[]={"NumLock","/","*","-","7","8","9","+","4","5","6","1","2","3","Enter","0","."};
void onKey(int nkey, int fnkey)
{
/*        PDC pdc;//创建绘图设备上下文结构
        U16 ch[10];
        ClearScreen();//清屏
        pdc=CreateDC();//创建绘图设备上下文

        Uart_Printf("key=%d\n",nkey);
         Int2Unicode(nkey,ch);//将数据转化成Unicode 转化函数参考\\INC\\DRV\\ustring.h

        TextOut(pdc,20,20,ch,TRUE,FONTSIZE_MIDDLE);//文本模式下显示文字

        DestoryDC(pdc);//删除绘图设备上下文        */
}

void OnReceive(int nRdata)
{

        Uart_Printf("key=%d\n",nRdata);
            ZLG7289_ENABLE();//使zlg7289占有同步串口
                Delay(5);//延时
        WriteSDIO(ZLG7289_CMD_DATA1|7);//数码管以方式0译码,第一个数码管亮
                WriteSDIO(nRdata%10);//显示个位
                Delay(10);//延时
                if(nRdata>9)
                {//键值大于9显示十位
                        WriteSDIO(ZLG7289_CMD_DATA1|6);//发送十位数据
                        WriteSDIO((nRdata/10)%10);
                        Delay(10);

                }
                if(nRdata>=100)
                {//键值小于10不显示十位
                        WriteSDIO(ZLG7289_CMD_DATA1|5);//使bai位数码管显示
                        WriteSDIO( nRdata/100);
                        Delay(10);
                }
                WriteSDIO(ZLG7289_CMD_HIDE);//使bai位数码管显示
                WriteSDIO(0xff);

                ZLG7289_DISABLE();//zlg7289放弃同步串口控制权

                mykey=nRdata;

}

//////////////////////////////////////////////////////////////////////////////////////////////////////////////////
void Main_Task(void *Id)             //Main_Test_Task
{
        POSMSG pMsg=0;//创建消息结构

        ClearScreen();//清屏
        jiemian();

        //消息循环
        for(;;){
                pMsg=WaitMessage(0); //等待消息
                switch(pMsg->Message){
                case OSM_KEY://键盘消息
                        onKey((int)pMsg->WParam,(int)pMsg->LParam);
                        break;

                case OSM_SERIAL:
                    OnReceive((int)(pMsg->WParam-48)) ;     //串口消息 消息定义参考\\UCOS-II\\ADD\\OSMessage.h
                        break;

                }
                DeleteMessage(pMsg);//删除消息,释放资源
        }
}
//////////////////////////////////////////////////////////////////////////////////////////////////////////////////
void Serial_Receive_Task(void *Id)             //串口接收Task
{
        POSMSG pMsg=0;//创建消息结构
        char c1[1];
        U32 key;
        char result=FALSE;
        for(;;){
                result=Uart_Getch(c1,0,500);
                if(result==TRUE){
                        key=c1[0];
                         pMsg=OSCreateMessage(NULL,OSM_SERIAL, key,0);

                        if(pMsg)
                                SendMessage(pMsg);
                }
        }

}

但是我的输入没法得到。。。。。。求高手解决(得不到输入值)

网友:
想帮你,就是有点

网友:
你把你遇到的情况仔细描述下啊,这么大一堆代码,有不知道你硬件的链接,很难看出个所以然的。如果单纯是程序的逻辑问题,你可以先用VC在pc上仿一下啊,单步调试的话很容易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
支持楼上,先将你的意图说说,代码主要干什么用的,硬件连接怎样,然后现在的现状如何,出什么问题,现象怎样。然后我们再锁定问题,不然,你给个代码出来,什么都要我们来猜,估计没有几个人有那么多时间去猜这东西。

网友:
好的,我就是做了个售票系统,很简单的模拟,首先弄出来一个菜单,1代表。。。。,2代表。。。。。,3代表。。。。,但是我选择了相应的按键却调用不出来。就是按键得不到的问题,请高手帮帮

网友:
晓文~我也在找ARM300的小键盘键值映射表,呜呜……椰子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