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自己买的工控板的wince是否有license?

楼主:
怎么知道自己买的工控板的wince是否有license?
在系统里有特别的表示吗?

网友:
一般没什么表示的

网友:
这个没有统一的

能正常使用就行,何必关心这个

网友:
正版的有的会在工控机上贴个微软的标吧。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二楼等于没有说嘛!
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等于没有说嘛!
尴尬

哈哈...,我是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
license这个要买的吧~很便宜的吧~呵呵

网友:
买家似乎不需要关心license,WINCE也不需要用户安装什么补丁,license是由卖家来关心,如果卖家没license的话可能要赔钱。

网友:
国内很少用,
国外就要钱了。呵呵

网友:
看来只有微软自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