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问题 救急

楼主(2009-12-23):
U盘问题 救急
设备名称: [I:]USB Mass Storage Device(ChipsBnk Flash Disk USB Device)
PNP设备ID: VID = 0420 PID = 1307
设备序列号: 5&&16CC493&&1&&1
设备版本: 5.00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高速
芯片制造商: Chipsbank(芯邦)
芯片型号: CBM2091
产品制造商: ChipsBnk
产品型号: Flash Disk
U盘出现以下情况
文件系统: raw
已用空间: 0字节
可用空间: 0字节
容量:0字节
设备
制造商
FLASH

网友A:
我的一个U盘也是这样; 原来还是1G的,后来就都是 00000
最后就扔了,期待 高手指导,我好再去捡回来,用用

网友B:
找对应芯片的产量工具刷一下就行了,一般都是坏块造成的

网友C:
NAND Flash的块管理系统失效,一般需要用厂家提供的低级格式化工具重新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