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触摸屏右键无法出现

楼主:
我的屏幕的分辨率为800*480.那么对应的屏幕坐标为(3200,1920)?。。我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平常的操作基本正常,但是无法出现右键,AYGSHELL组件也已经选了。是不是抖动问题?但是我在DdsiTouchPanelGetPoint中保存第一次按下时的坐标,在弹起之前都送这个保存的值,条件标记为TouchSampleValidFlag | TouchSampleDownFlag,但是还是没有出现右键???

然后我把笔抖动Touch_Pen_filtering加上,这时候右键有时候可以出现,有时候又没有,双击也时好时坏。。。。

我的AD采集的范围是
        #define TOUCH_MAX_X 642
        #define TOUCH_MIN_X 64
        #define TOUCH_MAX_Y 500
        #define TOUCH_MIN_Y 100

网友:
很可能是抖动问题,也就是说你的笔虽然点在同一点上,但是,系统却认为不是同一个点,自然不会出现。

网友:
判断是否抖动方法:驱动直接打印信息,看看长按状态下坐标点漂移的是否厉害;或者按住拖动,产生虚线框,看看会不会跳动。

网友:
看现象描述应该是抖动引起的
可以试着增加采样点和采样频率看看,但这会影响到系统的性能,所以要慎重

网友A:
将touch驱动中所有的调试信息全部关掉!
我的就是这个问题,关掉之后一切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touch驱动中所有的调试信息全部关掉!
我的就是这个问题,关掉之后一切OK。

不会是这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