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WINCE模拟器能否连接MYSQL数据库?可以的话请提供个办法.

楼主:
如题

网友:
数据库,与硬件无关,应该可以在模拟器中使用的

方法,与在板子上一样

网友:
但是我试过用MySQL Connector Net 5.1.7 来连接,始终连接不上本地机器数据库.我用DOS命令测试过在C#中用的连接语句都可以连接. 报错 找不到MYSQL数据库主机.

网友:
我没有用过MYSQL,不过我用Sqlite3是可以在模拟器上运行的,我把Sqlite3的DELL文件和数据库DB文件传入模拟器中就行了

网友A:
我想直接连接远程数据库,本身WINCE上存储空间太少,但是始终连接不上.
请有经验的朋友支持一下,转告下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直接连接远程数据库,本身WINCE上存储空间太少,但是始终连接不上.
请有经验的朋友支持一下,转告下方法?

好像是不行的,必须在设备上进行数据库操作

网友:
webservice做数据库操作,ce中调用webservice方法

网友:
以前见过相连接SQL Server,这次居然有人想连接MySQL....
相连接MySQL也不是不可能,第一要用CxNET拨号,需要访问其他端口,第二,你的Managed驱动支持.NET CF.
1比较好办,2的话,问题就多了,不信你去把Managed的驱动找来,在VS里面编译一下,绝对有很多类库不支持的.

比较好的做法(目前比较可行的),就是服务器做一个协议,双方根据这个协议通讯,http也好,webServices也行.

网友:
建议使用webservice

网友:
推荐,看一下万水出版社出的那几本书,比如《EVC高级编程及其应用开发》、《Windows CE 嵌入式高级编程及其实例详解(用C++实现)》,里面都有讲数据库方面的东西,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