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下载nk.bin Don't support raw image的问题

楼主:
我移植了5.0bsp可是用usb下载nk.bin和nk.nb0的时候都提示是Don't support raw image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我看到镜像是被下载到开发板上去的啊
在论坛上也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可是没答案  有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谢谢了

网友:
Don't support raw image
在哪提示的??
你有usbd.exe吗?

usb驱动中打印信息了吗?

网友:
我的提示是在串口里面显示的
过程是这样的
Ethernet Boot Loader Configuration:

0) IP address: 192.168.0.15
1) Subnet mask: 255.255.255.0
2) DHCP: Disabled
3) Boot delay: 5 seconds
4) Reset to factory default configuration
5) Startup image: LAUNCH EXISTING
6) Program disk image into SmartMedia card: Enabled
7) Program CS8900 MAC address (12:34:56:78:90:AB)
8) Kernel Debugger: ENABLED
9) Format Boot Media for BinFS
E) Erase Reserved Block
B) Mark Bad Block at Reserved Block
F) Low-level format the Smart Media card
D) Download image now
L) LAUNCH existing Boot Media image
R) Read Configuration
U) DOWNLOAD image now(USB)
W) Write Configuration Right Now
A) Erase All Blocks

Enter your selection: u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Please send the Image through USB.
Don't support raw image
!OEMVERIFYMEMORY: Invalid image

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看到镜像烧到开发板上去了的哦
不知道怎么会事

网友:
我不知道usbd是什么软件  楼主用的是pca270把  我是三星的 用dnw下载镜像

网友:
执行一下“F”
再执行“9”
最后"U",下载并烧写

网友:
可能是eboot的问题,是不是调用bootpart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
还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看下bootloader中的OEMVerifyMemory()函数,还有就是PUBLIC下调用这部分函数的那些内容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奇怪,先关注一下。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LZ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为什么解决了也不说一下解决方法呢?!!

我的解决方法:
UbootReadData函数中

                if ( readPtIndex == DMABUFFER )
                {
                        readPtIndex += 0x8;//加上这句  add by phantom   skip first 8 bytes
                        memcpy(pbData, (void *)readPtIndex, cbData);
                        readPtIndex += cb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