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下的DLL都会被设备管理器加载吗?

楼主:
我在移植SDIO驱动SDHC_SC2440.dll,它在注册表里的项如下。但是我感觉它的入口函数DllEntry、初始化函数SDH_Init没有执行。
我在开头用printf打印,在串口上没看到输出。
在[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Active]下确实也没看到这个DLL。
难道设备管理器是不是加载[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下的所有DLL吗?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DHC_SMDK2440]
    "Order"=dword:21
    "Dll"="sdhc_sc2440.dll"
    "Prefix"="SDH"

    "DMAChannel"=dword:0            ; DMA channel to use.  Set to 0xffffffff to disable DMA
    "DMAIrq"=dword:11
    "DMA_IST_Priority"=dword:96

    "SDIOIrq"=dword:15
    "SDIO_IST_Priority"=dword:97

    "PollingTimeout"=dword:100      ; 100 ms
    "CardDetect_Thread_Priority"=dword:98

    "CardDetectGPIO"="G"            ; card detect on GPG10
    "CardDetectMask"=dword:400
    "CardDetectFlag"=dword:0
    "CardDetectControlMask"=dword:fffcffff
    "CardDetectControlFlag"=dword:0
    "CardDetectPullupMask"=dword:ffffffef
    "CardDetectPullupFlag"=dword:10

    "CardReadWriteGPIO"="H"         ; card R/W on GPH8
    "CardReadWriteMask"=dword:100
    "CardReadWriteFlag"=dword:100
    "CardReadWriteControlMask"=dword:ffcfffff
    "CardReadWriteControlFlag"=dword:0
    "CardReadWritePullupMask"=dword:ffffffbf
    "CardReadWritePullupFlag"=dword:40

    "HandleBusyFinishOnCommand38"=dword:1
    "DmaTransferTimeoutFactor"=dword:8
    "DmaTransferTimeoutConstant"=dword:3000

网友:
在入口处看看有没有信息打印

确定打包了?

网友:
入口处也加了printf,windows目录下已经有这个DLL了,你说的打包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用RETAILMSG来试试。printf。。。这个。。汗。

网友:
RETAILMSG我已经试过了,printf也试过,
我在dbgapi.h里看RETAILMSG就是printf。

难道是我没加什么头文件或是没加什么宏定义吗?我甚至在文件的第1行定义了DEBUG:#define DEBUG 1

网友:
看一下nk.bin里是否有你的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 下的驱动应该都会加载的。

网友:
系统启动之后,在windows目录下是有这个DLL的

网友:
1. 放在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 下是一定會被 BusEnum 給載起來的
2.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Active] 下沒有, 那表示你 SDH_Init 返回值為 0, 所以載起來後又被 unload 掉了.
3. RETAILMSG(1, (TEXT("SDH_Init+\r\n"))); 這種沒輸出, 這倒沒遇過, 你其它的訊息都有輸出嗎??
4. 可否把你放置 RETAILMSG 的相關程式碼 post 上來, 或許大家比較能提供你一些可用的意見.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在SDH_Init函数里面加调试信息看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
实在是让人沮丧,代码如下:
1. 包含的头文件:
#define DEBUG 1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SDIOControllerBase.h"

2. 入口函数:
BOOL DllEntry(HINSTANCE hInstance, ULONG Reason, LPVOID pReserved)
{
    BOOL fRet = TRUE;

        printf("DllEntry dswei test \r\n");
        RETAILMSG(1, (TEXT("SDHC DllEntry +test\r\n")));
        ……

3. 初始化函数:
extern "C"
DWORD SDH_Init(DWORD dwContext)
{
    DWORD                   dwRet = 0;           // return value
    PSDCARD_HC_CONTEXT      pHostContext = NULL; // new HC context
    SD_API_STATUS           status;              // SD status
    LPCTSTR pszActiveKey = (LPCTSTR) dwContext;
    CSDIOControllerBase* pController = NULL;

        printf("SDH_Init dswei test \r\n");
    RETAILMSG(1, (TEXT("SDHC +Init\r\n")));
    ……

最后,发现一个现象: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Active]下,DLL的号码并不连贯:
26是\Drivers\SDCARD\SDBusDriver
然后27就空出来,下来是28。

但是在BuiltIn里面,SDBusDriver的Order是32,sdhc_sc2440.dll的Order是33。
这是否意味着sdhc_sc2440.dll其实已经尝试加载了,只是没有成功?
不管有无成功,第1个打印语句为何没有出现?

网友:
建議你把 printf 拿掉, 沒看過人用過的東西, 不要去當白老鼠.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实际上,printf是后来才加的。

有个疑问:如果我的DLL里有某些函数是引用别的DLL的函数,但是这个“别的DLL”并没有被加载,
是否我的DLL就无法加载?从而出现上述现象?

网友:
我现在已经能够看到调试信息了,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把原来的sdcard.dll, sdbusdriver.dll去掉,
我的sdhc_sc2440.dll就可以加载打印信息了。
没有去深究它,
明天如果仍没有人回复的话,我也结贴了,多谢各位!

网友:
我也出现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Active]下,DLL的号码并不连贯:
9后面的就是11了
什么理由呀?
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