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s 挂载问题??

楼主:
哪位高手能解决?小弟nfs挂载有问题
mount: wrong fs type, bad option, bad superblock on 192.168.66.206:/hh123
      missing codepage or other error
      In some cases useful info is found in syslog - try
      dmesg | tail  or so

[root@localhost etc]# dmesg | tail
RPC: failed to contact local rpcbind server (errno 5).
NFSD: Using /var/lib/nfs/v4recovery as the NFSv4 state recovery directory
NFSD: unable to find recovery directory /var/lib/nfs/v4recovery
NFSD: starting 90-second grace period
nfsd: last server has exited
nfsd: unexporting all filesystems
RPC: failed to contact local rpcbind server (errno 5).
NFSD: Using /var/lib/nfs/v4recovery as the NFSv4 state recovery directory
NFSD: unable to find recovery directory /var/lib/nfs/v4recovery
NFSD: starting 90-second grace period

网友:
首先确保你启动了NFS servise ,然后才可以挂载你想挂载的目录: 我的操作如下:

mount -t nfs 192.168.0.2:/nfs /mnt/nfs

网友:
以上是挂载自己的NFS 如果是和别的机器用nfs共享,则应该使用如下挂载方式:
mount -t nfs -o nolock 192.168.0.2:/nfs /mnt/nfs

网友:
还得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mount之前,要确保你的hh123目录是用于nfs共享的目录,你可以通过system-config-nfs来打开nfs设置的图形界面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