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问6410 使用jlink V8 问题

楼主:
现在RVDS2.2 已经能够编译 6410 2450 等三星提供的测试程序。
但是jlink V8 还是读不出idea6410的ID,有哪位读出过的吗?呵呵。

下面是我现象,请帮忙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JTAG口访问?用三星的SJF6410.EXE能不能读到ID?

我没有这个哦,我试试。

网友B:
mark。。我倒是能读出来2440的ID号和Norflash的ID.但是目前还是写不进去vivi。
可能也得换RVDS来弄弄看

不过。。。你怎么是C-M3的核??截图上最后怎么是C-M3??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rk。。我倒是能读出来2440的ID号和Norflash的ID.但是目前还是写不进去vivi。
可能也得换RVDS来弄弄看

不过。。。你怎么是C-M3的核??截图上最后怎么是C-M3??

你的情况和我布一样。
你的最多能烧写内部SRAM 4K的代码,要实现烧写,最好自己实现烧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rk。。我倒是能读出来2440的ID号和Norflash的ID.但是目前还是写不进去vivi。
可能也得换RVDS来弄弄看

不过。。。你怎么是C-M3的核??截图上最后怎么是C-M3??

是找不到CPU后默认的设置吧

网友C:
加油啊,搞定后我从你那买块J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油啊,搞定后我从你那买块JLINK

不要紧,一定可以成功,只是我最近做的事情太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rk。。我倒是能读出来2440的ID号和Norflash的ID.但是目前还是写不进去vivi。
可能也得换RVDS来弄弄看

不过。。。你怎么是C-M3的核??截图上最后怎么是C-M3??

是找不到CPU后默认的设置吧

恩.最后默认成C-M3了。

网友:
能读出ID就可以了。有人成功了,今晚回去再去骚扰他。
我读9263 是没有啥问题的。

网友D:
一定要关闭DBGSEL,这个脚拉低即可。

拉高的话,是给H-jtag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关闭DBGSEL,这个脚拉低即可。

拉高的话,是给H-jtag用的。

我拉低了,可是还是不行,我郁闷。

网友E:
DBGSEL拉不拉都可读ID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DBGSEL拉不拉都可读ID号的

请问老兄你是怎么做的?呵呵。

网友:
GM 加油啊 等你好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DBGSEL拉不拉都可读ID号的

请问老兄你是怎么做的?呵呵。

JLINK V8我还没试的,我是用JTAG试的,

网友:
有人已经弄出来了
同样是楼主的帖子,呵呵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89977&bbs_page_no=1&bbs_id=1032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人已经弄出来了
同样是楼主的帖子,呵呵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89977&bbs_page_no=1&bbs_id=1032

不错,呵呵。我今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人已经弄出来了
同样是楼主的帖子,呵呵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89977&bbs_page_no=1&bbs_id=1032

不错,呵呵。我今晚试试。

我弄个UT-6410 来了后,也可以读出ID了,DBGSEL 没有拉低也能读出。呵呵。

网友H(2010-03-18):
我这里测试了一下XOM[1..4}=0011,和楼主的一样,但是如果全部设置成1111,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