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TOC?

楼主:
如题。参考下面这篇帖子:http://blog.chinaunix.net/u1/38994/showart_303466.html

网友A:
哈哈,终于这么晚还在奋斗的兄弟了。

TOC可以看成一个结构体,也可以当做一种技术。
从技术上说,就是能快速的启动wince系统。
从结构体上来说,它来标示kernel的各个部分,看是否系统启动所必须的,以达到在系统启动时按需加载。

哥们,多注意身体,不能老熬这么晚。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可以用VIEWBIN来查看TOC,相关命令可以去GOOGLE

网友:
table of content=TOC   NK内容组织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终于这么晚还在奋斗的兄弟了。

TOC可以看成一个结构体,也可以当做一种技术。
从技术上说,就是能快速的启动wince系统。
从结构体上来说,它来标示kernel的各个部分,看是否系统启动所必须的,以达到在系统启动时按需加载。

哥们,多注意身体,不能老熬这么晚。

说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终于这么晚还在奋斗的兄弟了。

TOC可以看成一个结构体,也可以当做一种技术。
从技术上说,就是能快速的启动wince系统。
从结构体上来说,它来标示kernel的各个部分,看是否系统启动所必须的,以达到在系统启动时按需加载。

哥们,多注意身体,不能老熬这么晚。

谢谢关心,你也熬这么晚。
TOC是什么单词的缩写呢?网上好像都查不到

网友:
楼主看贴不仔细,上面不是有人已经解释了吗?

网友:
TOC可以说是一个表,这个表中将存放一些与系统相关的全局变量,你需要在存储区域给他开辟个空间(常用的做法是在NANDFLASH上定义一个BLOCK给他用,请参考三星EBOOT中的做法),EBOOT下载内核到flash的时候会将系统的相关信息(比如内核大小、启动地址等等)写入TOC表中,在内核下次启动的时候会直接从这个表中找相关的信息,决定该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启动。
如果是我说错了,还望高手们指正,以便学习,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C是什么单词的缩写呢?网上好像都查不到

table of content=TOC     见4楼gooogleman兄弟的回复

网友:
跟大家一起分享了,楼上的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