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我换个元件行不行?[

楼主:
这个是调速电路图  有个人问我换个独石电容行不行。还有这个电容的作用。?哪位能给说详细点?http://www.56dz.com/Article/dzzz/yydl/200809/571.html 电路在这个网址上,里面的第四幅图。

网友:
关键看
1。耐压值,漏电流等。
2。产品成本敏感性。器件通用性等。
3。注意:不同材质的电容容值有一定范围,边界值成本较高。不易采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
1。耐压值,漏电流等。
2。产品成本敏感性。器件通用性等。
3。注意:不同材质的电容容值有一定范围,边界值成本较高。不易采购。
---------------------------------------------------------------------

说是移相,也有说是充放电,到底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电路只适用于灯泡那样的电阻性负载,像电动机那样的负载可能不适用.

网友:
可以用的,最简单的电机调速就是用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