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在BinFS中实现mspart.dll?

楼主:
最近想做一个关于Multibin的文件系统,其实现过程就是先实现BinFS,利用BInFS.dll管理分区加载其他文件。之前一直以为修改注册表和添加相应的组件就OK乐呢。一做才知道不是这回事。参考wwfiney兄的帖子:
http://www.armce.com/bbs/thread-1043-1-1.html
要实现Multibin,里面要包含mspart.dll,我没有包含,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实现的?我在模拟器下面并没有实现这个mspart.dll,看了下D:\WINCE6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BOOTPART下的代码,如何利用这些BP_XXX开头的函数实现mspart.dll呢?
希望做过这方面的兄弟们指条出路!

网友:
那我问一个更弱的问题:请问大家是在6.0下如何实现BInFS的?
参照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154515.aspx
其中第二步就是Add support for BinFS to your boot loader.
想问问大家是怎么实现的?
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有的板子的bootloader已经实现了,但是我的是Mini2440的板子,没有BSP包。谁的Bootloader里面有实现的啊?给我传一份好嘛?caichang714@hotmail.com!谢谢!

网友A:
mspart.dll是系统的一个组件吧?
应该不需要修改什么。

网友A: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MSPART
   mspart.dll     $(_FLATRELEASEDIR)\mspart.dll                XIPKERNEL  SH
; @CESYSGEN ENDIF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part.dll是系统的一个组件吧?
应该不需要修改什么。

终于把你等出来了,听GM说你最近遇见一个棘手的项目?
还顺利吧~~~~~
我在Storage->partition driver请问是这个组件吗?
我是说在6.0的环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MSPART
   mspart.dll     $(_FLATRELEASEDIR)\mspart.dll                XIPKERNEL  SH
; @CESYSGEN ENDIF

直接添加就可以了嘛?好像还需要实现Blcommon下面的BootPart支持库的一些函数吧,好像有BL_XXX开头的一些函数!具体怎么分区,我还是不太懂...

网友:
先结贴吧,把文章先写出来。
这里仍然要感谢韦伯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