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vxWorks加载程序超慢

楼主:
 我通过10M口做下载口,一个900kb的程序下载大概要2分钟,查了一下,大部分时间耗在netload中的bootLoadModule(),请问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我用100M口做下载口,这样下载是很快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将10M以太网驱动直接编译成vxWOrks下进去,一直ping不会断,但将10M口做调试口时,一直ping的话会偶尔断一下。

网友:
很有意思,不过我没碰到过类似的,帮顶。

网友:
如果网卡驱动没有问题的话,建议检查网线、ftp server的设置等。

网友:
这个问题真没遇见过,只能给你顶一下了!

网友:
曾用CS8900芯片做过,也碰到类似问题, 大量大量的CRC错及alig错,导致TCP链接的ftp下载速度奇慢,百思不得其解为何会这样

后改为半双工方式,故障解决,实测速度在正常范围(cs8900工作在10Mb/s)

网友:
没碰过的问题,建议抓包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