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6的几个问题

楼主:
1. LPC2366的三个VDD(DCDC)(3V3)引脚是否一定要接3.3V电源?周立功的资料说这三个引脚不使用可以悬空。。。但是当这三个引脚悬空时整个单片机根本就没有工作,H-JTAG无法识别芯片,ISP也无法连接,说明这三个脚应该是给内部某些关键模块供电的,有谁知道这三个脚到底什么作用吗?希望能给小弟指点一二。

2. LPC2366复位问题。因为要用到EEPROM,所以外接了一个CAT1025,通过此芯片产生一个稳定的复位信号,来复位LPC2366,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复位完成以后部分IO口无法控制,即上电是什么状态,就永远都是什么状态,软件无法控制,当把CAT1025的复位信号脚跟LPC2366的断开后,LPC2366又能正常运行,小弟百思不得其解,特来求助,之前以LPC21xx设计的板子并无此问题,也是通过CAT1025来完成上电复位,但是LPC2366就会有问题。

3. LPC2366正常上电后,默认为IO口的引脚应该是什么状态?因为发现板子上电后(无程序)就有2.2V左右点高电平,而之前LPC21XX的板子上电后一般都是为低电平的,请问LPC2366这样的状态正常吗?

恳请各位高人能够帮助在下,不胜感激。。。敬礼!!!

网友:
呃……

楼主是发错版了吧?

发到这里来:eeworld>eeworld社区>硬件/嵌入开发>硬件设计

为你解答的人可能会比较多……

网友:
感谢提醒,后来我才发现,呵呵

网友:
问题总算解决一部分了
DC-DC是必须要接3。3V的,否则内核无法工作
RTCK是必须上拉的,这个跟LPC21xx是有区别的,如果复位的时候下拉这个脚,P2端口将作为一个跟踪端口使用,所以导致不能控制
还有上电初始化问题目前没有结果。

网友:
它的IO在复位后是输入,高阻抗,管脚的电压该是由外部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总算解决一部分了
DC-DC是必须要接3。3V的,否则内核无法工作
RTCK是必须上拉的,这个跟LPC21xx是有区别的,如果复位的时候下拉这个脚,P2端口将作为一个跟踪端口使用,所以导致不能控制
还有上电初始化问题目前没有结果。

NXP的ARM7 基本都是采用3.3V的核电压,一般只需给他3.3V电压,系统即可正常工作。

上电后,GPIO的默认状态,一般都有默认配置;
这个建议楼主 好好看下详细的手册;

一般NXP的ARM7的GPIO默认上电都是输入;“所有 I/O 口在复位后默认为输入”
PC23XX系列的芯片的GPIO设计成默认为输入上拉的GPIO。
好好看下:http://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99407&highlight=%2BGPIO

当然楼主如果想改变上述默认上电的GPIO状态,则需外部上拉或者下拉相应的电阻;
由于有内阻和内部上拉,所以对应的电阻 阻值需 测量与核实下。

如果还有问题,QQ:604914729

网友A:
呵呵,是这样的,本来上电是什么状态也无所谓,但是有一个脚接了蜂鸣器,所以当上电时引脚为高蜂鸣器就响了,没有程序的时候就一直蜂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这样的,本来上电是什么状态也无所谓,但是有一个脚接了蜂鸣器,所以当上电时引脚为高蜂鸣器就响了,没有程序的时候就一直蜂鸣

直接在这个管教上,下拉一个4.75K电阻,就OK;如果还不行,就1K。
如果还有问题,就QQ:604914729,我还有绝招!呵呵

网友:
加下拉是需要改板的,呵呵,你还有什么绝招咯?等我方便了就加你QQ,到时候好请教你